用返修台拆焊东西的时候要不要拆电容?

楼主(2008-10-30):
用返修台拆焊东西的时候要不要拆电容?不拆又怕爆,拆又麻烦..

网友:
你是指大电解电容?不会,大的电解电容上方是不加热的。

BGA下面的小帖片可不用拆。因为焊锡是有一定张力的。

网友:
读了,记下了

网友:
我们在贴片小元件密集部位做风枪或BGA的时候,首先都是用数码相机高像素拍摄备案的,

这样可以防止万一吹掉小元件或同时吹掉几个后可以对比图片校对位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扫描仪扫.....这样就是出错也可以搞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