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阳光17寸显示器

楼主(2008-10-30):
原先维修过 换过驱动板(50PINRSDS通用驱动板) 刚拿来的时候上电左边有一宽约三厘米的竖条 绿色的 判断为显示屏漏电或屏线有松动 拆机将屏线仔细用分析纯清洗 再开机一看 绿条没有了 狂喜了一下 装机试机 进入桌面后两分钟不到又绿了 这下没头绪了 怀疑此机为屏坏无法修复了 现在如果断电后等些时候再开机的话又能正常几分钟 (进入桌面后绿条部分显示的文字或图案能看见 只是有象一层绿纱罩在上似的) 望各位兄弟能给我出个主意 看还有希望吗??

网友(2008-11-29):
回复 网友A:

应是屏芯片出问题了。此芯片是否是LXD9181或9182的?该芯片特别容易损坏或热稳定性能不良。如是些型号芯片的话你可试换一下看看。此二种型号的芯片可以互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