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插诊断卡后复位灯长亮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10-30):
主板插诊断卡后复位灯长亮是怎么回事,是哪的问题?

网友:
检查复位电路

网友:
电压 时钟都会影响复位信号不正常

网友A:
主板不复位,看时钟,CPU电压,内存电压,再跑电路。

网友:
意思是主板一直在复位,检查电压正常不?

网友:
查时钟 然后再查复位.........

网友:
不知你用的是什么卡。。我的卡复位灯长亮复位才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不复位,看时钟,CPU电压,内存电压,再跑电路。

同意这位朋友的维修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