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显示D2,不过内存!

楼主(2008-10-30):
我有一块IBM T40的主板,开机无显示,诊断卡走到D2停下,板子两面都有内存插槽,但是不管插哪里都是D2,用打组卡测得内存各项电压如下:
系统总线:3:3v
SPP:3.3V
VCC2.5:2.5V
时钟:1.15V
VREF:1.26V
地址线:1.25v
数据线:1.26v
S0:1.26V
S1:1.26V
CAS:1.26V
WE:1.26V
RAS:1.26V
测得miniPCI的电压如下:
CBE0:0V
RESV:0V
ModemBEETP:0V
ClckRUN:0V
IRDY:0.85V
CBE2:3.0V
CBE3:3.0V
时钟:1.7v
AD线:0v
INTB:3.3V
VCC3B:3.3V
REQ:3.3V
3.3V:3.3V
SERR:3.3V
PERR:3.3V
CBE1:3.3V
VCC5A:5.0V
INTA:3.3V
GNT:3.3V
+3.3AUX:3.3V
复位:3.3v
帧信号:3.3v
TRDY:3.3v
CBE0:3.3V以上是测得的电压,开机就是停留在D2上,报的内存,但是内存确实好的!请问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
D2还应该查CPU座是否虚焊或者CPU坏。

网友:
哦,对了,不好意思,并不是开机马上出现D2,而是跑了一段代码了!因为跳的很快无法看清楚,所以就停留在D2上了,开机是有一段跑码的!但还是谢谢楼上的!

网友:
注意检查北桥显卡,还有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有可能是BIOS吗?以前用着好好的,网卡芯片坏了,然后把他拿下了,发现在电源管理芯片附近有个飞线,链接两个电容,后来不小心把飞线弄丢了,再开机发现代码走到D2就停下了!北桥和显卡应该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