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跳出BilO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10-30):
在TCL显示器的中间有个框显示BilO去不掉而且颜色不对..........

网友:
这种情况先把按键板取掉看还会不会弹出这个框.

网友:
貌似按键连电了,按斑竹的看看,不行刷个数据

网友:
按键去掉观察  故障是否出现   如还出现 多为 MCU  EPROM   有问题

网友:
是菜单自己跳出来吧,看看按键是不是漏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