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人用过这个编程器

楼主(2008-10-30):
有人用过的说下看怎么样,BIOS之家的产品

网友:
方形BIOS 插哪儿?

网友:
插方形的BIOS要加个适配器。。 我也没用过。。来听听意见

网友:
没用过,这个要多少银子?

网友:
这个是不是模拟器呀。

网友:
05去学电脑的时候,公司用的就是这种编程器,得插并口,那时一百多块钱,刷BIOS之前得调很多跳线,麻烦得很,成功率不高,后来换成TOP2005的了,我现在用的是TOP2005+,很多板子上面的BIOS块都不支持,以前2005的还能刷原装板N82802AB的BIOS块,2005+的就不行了,考虑更换

网友:
编程器是否好用,很大程度上还要它的软件是否强大.不能象买电脑只管硬件就行,软件花费是0!

网友:
业余用用

专业维修就不行了

网友:
这个还不错,很多的都是参照这个蓝本做的.我做过一个.

网友:
加个变头  !!!!!

网友:
西尔特580U编程器

最近淘得一台二手西尔特580U编程器,用起来真是得心应手。有经济能力的话还是买台好一些的事半功倍。

网友:
我就一直在用啊,就是跟楼主的图片一模一样,可以写39/39/49系列的BIOS,EPROM

网友:
这种好像只卖几十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