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737s黑屏维修

楼主(2008-10-30):
大家好,我有2台明基fp737s的液晶显示器,第一台问题是,开机后,一闪就黑屏。电源灯亮。第二台黑屏,电源灯无反应。我在论坛上查找这这样的资料也没有看到,请问高手,这问题如何维修?问题主要出在什么地方呢?有没有图纸和相关资料可以提供参考!感谢提高帮助的朋友。在等待中。个人感觉明基的pf737s最垃圾 了。我们单位的基本上都维修过。不知道大家意见如何?恳请你们如果有这方面资料的提供一些给我。我想练习一下维修!

网友:
第一台应该是高压板电路的问题(明基通病);
第二台应该是电源部分的问题.

网友:
试一下是不是灯管坏了一只,引起的保护,明基的是爱坏高压板,只插一根灯管看看是不是一样,再换着只插一根灯管看看,就可以试出是不是灯管坏了

网友:
第一台应该是高压板的问题.这种明基通病在网上一找就能找到一大堆.
第二台,电源输出电压正常驱动板各工作电压正常的情况下.你就要考虑更换开关按键了.这也是明基的通病之一.

网友:
对于这样的ID的提问,完全不用对他回答,他得到答案后就走人的,是一个直接KF,

网友:
是啊,一点也不珍惜大家的帮助,至少也要说一下修后的情况

网友:
求明基FP557黑屏故障

求明基FP557黑屏故障:电源灯闪,不能开关机;换过C5706及电容还不行,急急呀!!!!!!!

网友:
有哪位师傅能帮帮我呀

网友A:
好多人都不是搞维修滴,看了ID后就可以看出来了,完全不用理会的,给他说了高压板坏了,他就问你高压板是什么,再问你多钱,再问你咋换,再问你……问到你崩溃为止

网友:
明基通病,到时间就出问题,JS

网友:
我们有同样的经历,第一台是高压板的问提,第二台是电源板的问题,不过我的第二台我换的是电源板,都烧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多人都不是搞维修滴,看了ID后就可以看出来了,完全不用理会的,给他说了高压板坏了,他就问你高压板是什么,再问你多钱,再问你咋换,再问你……问到你崩溃为止

我遇到过样的人,我崩溃过

网友:
感谢各位兄弟高手的回答和帮助,我由于一直出差刚回来。所以没有及时回复,请包涵。我先回复你们的热情回答,然后我修理去,在告诉你们的结果。再次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家,我的显示器,已经按照你们提供的方法修好了。是c5707坏了,和保险断了。感谢大家的帮助。以后有问题再次请教你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多人都不是搞维修滴,看了ID后就可以看出来了,完全不用理会的,给他说了高压板坏了,他就问你高压板是什么,再问你多钱,再问你咋换,再问你……问到你崩溃为止

我想问下你,怎么看了ID后就能看出来不是搞维修滴?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在讲笑话给大家听吗?C5707坏 你讲讲如果是高压部分的不可能换他就好。

网友(2008-12-06):
不过换过c5707后,和更换了保险,使用一段时间,故障又出现了。不知道问题的根源在什么地方?希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是明基的通病换 C5707后又会坏。建议还是换新高压条。

网友:
把哪个电容也换了,哈哈,应明白哪个电容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提示,我发现有个几个电容变的鼓鼓的。打算换下来试试看那

网友:
应该是电源部分的问题 ,指得是哪里呢?大概在哪里 测试+12V?

网友:
明基通病啦,,,,,简单的东西拉,,,,,,

网友(2009-09-21):
回复 网友E:

周铭铭师傅,你说的KF是什么意思?

网友:
我换过好多台,到现在没回修过(到底顾客有没有拿到别的修就不得而知)。我觉得明基的通病是虚焊造成的,长期高温,焊接质量差。电容我一个没换过。C5707  、FU9024(有种型号是8脚贴片的P沟道管,原理一样)坏多。如果开机指示灯闪说明保险和P管没烧,C5707有严重漏电。如果开机闪一下光就是保险、P管、C5707坏,一起换掉吧,一般是一组坏,下面那组居多。后期出的用贴片场管就暂时不出现这些问题。还有就是有5V电压不开机原因是按键漏电了,通电量量哪个按键没电压就换,当然你也可以全换掉。其它重大问题还真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