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915主板 红5V短路的维修方向,求解·

楼主(2008-10-30):
一块七彩虹的915主板,故障现像为通电风扇一转即停,再开无反应,明显的12V或5V短路,
按一般的思路先去测量北桥的对地数值,即主供电上管的S极对地数值 ,数值在十多左右,
在路测上管DS数值正常,下管为通路状态,拿下所有下管测,均正常,再去测板上的对应
位置,数值200-300,再去测电源接口,发现红5V直接短路,数值为001 ,按照坛子里老鸟
们的见议,先拆除了电源IC,型号为ISL5565,测红5 ,仍短,再去除了串口芯片,红5仍短,
接着去除了IO(8712),仍短,去掉网卡,仍短,去掉声卡,仍短,晕了,USB的供电跳线
也去掉了,就是短路,下一步该咋办,求助····

网友:
红5V短1~关健是要查找USB口看下是不是有人把USB口搞坏了,把USB口内部的针贴到地了~主板上的有用到红5V的针~
一般元器件短路好少到一的~

网友:
路过的朋友们,给点方向,谢谢

网友:
桥有没有考虑一下!!!

网友:
看看内存供电管呢?
真服拆完了真行
佩服佩服

网友:
那你主板上还剩下什么了 。

网友:
北桥的供电全拆了试下

网友:
此板绝对的桥短路了,不信就把USB也拆了,七彩虹的帮网吧修得多了,此板最是坏桥的多了,有时短得灯一闪一闪的.

网友:
前一两年七彩虹的板子质量很差劲的,我也修道好多,坏桥的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