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对比度小

楼主(2008-10-30):
一台广州产的17寸纯平..cpu是HPC2004- 2   加存2404
现像是对比度只能1和100之间..变化....
怀疑是2404数据问题..求边位大哥发俾我一份
积分太小下不了..请发
mcpiang@163.com

网友:
已修复
今天维修一台阳光家园SH768 17纯平显示器,是对比度不可调,查本站资料得知,是E2P 资料问题,是这种机的通病,
从本站下载E2P 写入后,出现偏色,按键错乱,等问题, 其原因是机芯电路不同,CPU 版本也不同等(有五键机,六键,单键飞棱)原因,因为只要进入工厂模式,调节对比度,就可以解决问题,所以我把一些进入方法写出大家交流,不全大家补上就是,1、四个按键的机型:按“确定”键,出现OSD菜单后,按“+”或“-”选到“缩放”功能后,按一下确定键,缩放功能图标变为红色闪动,此时,再接着按下“确定”键且持续按着不放3秒左右,将会出现另一个OSD菜单,则表示已经进入工厂设定模式,接着按“+”或“-”选到对比度图标,将其调至到适当亮度,后按“+”或“-”选到退出图标,按确定键退出后,重新关开机一次,就可正常使用!

2、五个按键的机型:按“左”或“右”键,出现OSD菜单后,同时用此键选到“缩放”功能后,再按“+”或“-”到缩放功能处,此图标变为红色闪动,再接着按下“右”键且持续按下不放3秒左右,将会出现另一个OSD菜单,此时,表示已经进入工厂模式。接着用“左”或“右”选到对比度图标,将其调至适当亮度,退出菜单后,重新关机开机,就可正常使用!
3、单键飞梭的机型:按下飞梭,出现OSD菜单后,旋转飞梭到“缩放”功能图标处,按一下飞梭,缩放功能图标变为红色闪动,接着再按下飞梭,且持续按着不放3秒左右,将会出现另一个OSD菜单,此时,表示已经进入工厂设定模式,旋转飞梭到对比度图标后,将其调至适当亮度。退出菜单后,重新关机,再开机,就可正常使用!
4、在工厂模式下,除对比度可适当调整外,其它项功能请勿随意调动,否则将无法还原.
因为使用HPC 2004 02  这个CPU 的机都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我把常有的机型也写出来,
                           好福的  1769系列机芯(775/795/785)
                            阳光家园  SH768
                             纳尔775F
                            HPC  1769  OSD
                             冠成775F总之杂牌机 都会,

网友:
HKC电路板通病.对比度不正常进工厂模式调整一下便可以了.

网友:
HPC的显示器就是这个毛病,有一部分网吧机爱烧高压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