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Z1电源不能启动

楼主(2008-10-30):
有一款SONY PCG-Z1 使用过程中突然断电,之后单独使用AC电源或单独使用电池均不能启动,但同时使用以上两者就可以正常使用,也可以充电,但非常缓慢,在消耗玩电池的电后就会断电。检测是主板问题,怀疑是电源芯片问题?或是南桥问题?向各高手请教,如何判断是什么问题?先谢了!
芯片

网友:
楼主可以看一下主板上是不是有烧毁的地方,可能可能不是很明显,导致供电电路中阻值增大,功率不足

网友:
保护隔离的问题,典型的就是只用交流电或者只用电池不能开机,并且不能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