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卡osc 和bios灯不亮

楼主(2008-10-30):
测试卡osc 和bios灯不亮。其他灯都亮!主板不可以启动!cpu风扇转!复位正常!请问什么原因!?

网友:
故障描述不是很清楚,BIOS灯不会常亮,有数据读取时会闪,OSC灯是时钟的。

网友:
CPU没有工作吗???

网友:
都说没有时钟了,还能能工作吗?先跑时钟看哪里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