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0E 在XP滚动条处死机

楼主(2008-10-30):
IBM R60E 在XP滚动条处死机
可以进BIOS,可以用GHOST做系统,但重启后刚出现XP滚动条即完全死机,所有电压都正常,板子上也无肉眼可辨认的异常,不知如何下手了,3207加焊换内存均无效,求教思路

网友:
先换内存和硬盘试一下。不要动不动就是主板啊。这种情况硬盘是第一个怀疑对象。。。

网友:
看你描述的后.感觉换硬盘不行就是桥了...

网友:
我可以给你一下建议.不进WINDOWS,第一你要保证你的硬盘是好的.内存是好的.
第二先换I/O.
第三是北桥.
第四南桥也有.机率很小.

网友:
可以进一下PE,进一下安全模式,重装系统是不要装任何驱动再试试

网友:
我到是遇到过是显卡问题还有就是显卡上的显存也能引起这种情况你可以做做桥试试

网友:
只修过R60  这个情况没见过 只是最近发现X1300的显卡(或M64-CSP)坏的很多 要么就是进水的 死机遇到的还不多 建议楼主还是仔细检测 先用代换法 一一排除了外设在找主板下手

网友:
已经排除了硬盘内存及槽,手工安装也是到XP滚动时彻底死机,光盘引导可进PE,可以运行ghost,ghost32,重启滚动死机,板子的问题,用风枪吹过无效,难住了,请教思路

网友:
笔记本不清楚。不过我遇到过台式机这样的清况。 清理一下cpu就可以。

网友:
我前几天遇到一个CPU跑100%过一会就死机 硬关机重起也这样 换硬盘 内存 CPU都一样 最后换了南桥好了现在差不多用了半个月了

网友:
以前遇到的不是这型号的,但故障一样,是网卡坏

网友:
是啊~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在等待那种硬件~ 先换硬盘 和内存

网友:
已解决

已解决,换了南桥OK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本 我刚修好一台 电容短路  过流保护  换了电容 就好了  顺便看了南桥 黑色封胶 你轻易就换南桥 估计设备很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