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寸台式清华同方机子型号是531X烧B+管

楼主(2008-10-30):
小弟我收到一台同方机子,15寸的,型号是531X故障为:灯不亮,怀疑是电源故障,经查3842坏。更换后3842的七脚12到13伏之间跳动,查后继电路,B+管烧坏,更换后,电源灯无反应,怀疑是高压包问题,焊掉它的1脚和2脚,电源灯亮,但是在十秒内B+管又烧掉(换了五个,都是一个结果)。又怀疑板上有短路的,但查了一天,所有的二极管三极管均无故障,没办法,向各位大师求助,帮忙分析一下。谢谢各位!!!

网友:
请问你指的B+管是  B+的整流二极管还是二次电源管,是什么型号?

网友:
接上升压管.然后断开高压包供电脚.升压管工作在空载状态下.不烧才怪.

网友:
谢谢了!!!!
小弟十二分的感激

网友:
仔细检查电路,遇到可疑元件果断更换,电源还要加假负载,二次供电管也要切断。

网友:
可能故障还在电源部分,3842的二脚到七脚之间的元件好好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