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寸联想液晶LXH-P15L4有图,大家帮我看下是MCU问题不

楼主(2008-10-30):
故障是通电有无信号 接起倍号线屏幕显示发白 按菜单键菜单显示正常 屏幕看不到一个字
联想
无信号

网友:
你的LXH-P15L4芯片是24c16+HSD150XA1的吗、?

网友:
更换mcu6759写入程序就好。

网友:
芯片是 但是屏的型号我忘记看了 屏的接口是单50针的

网友:
本来我想把主板图上传的可是大了上传不上去

网友:
15寸联想液晶LXH-P15L4 MCU是AT49LV001NT 主芯片是GM2116 屏的接口是单50针的这种机器一般不好配通用板 望那位大哥有这款机器的程序发个给小弟 小弟在线等候

网友:
这款显示器真不知道有这种板子,看来不一定是mcu的问题了,我帮你找找看,有的话就发上来 。

网友:
好的谢谢了 要不你加我QQ咯398084330我发个图片给你看下我的板好不 老康大哥
[
]

网友:
你把MCU从坐子上取下来在上去可能就好了。我修了几台联想15的液晶都是这个问题你试试,

网友:
这款机子MCU是跟主板焊接在一起的 今天看了下这款机器屏的型号是LS150X05,那位大哥有这款机器的MCU啊

网友:
机子已经修好了 找我朋友发了个程序给我

网友:
不是MCU程序的问题,是24C16的数据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