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一个断针免修软件

楼主(2008-10-30):
给大家一个断针免修软件,希望对大家能够有点用。

网友:
看看再说,短镇维修很贵的

网友:
打印头的针都断了,还能不用换,这是什么道理,请LZ说明白点,本人笨啊??

网友:
就是把断针屏蔽掉,理论上就只剩一跟好的真也可以打印。但这只是暂时性的,不是长久之计。

网友:
不过这会不会打打印机电路有影响啊

网友(2009-10-18):
作用不大   是个限制字节的

网友:
理论上讲这种做法有缺陷吧?

网友:
断针软件只是为了应急使用,长远看还得换针。
但对我等维修人来说,断针软件却非常有用——用测针功能来判断哪几个针断的。

再说一句,上面各位都是在使用者角度上看问题,没有明白楼主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