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N610C自动重启

楼主(2008-10-30):
康柏N610C点不亮插电后就自动重启.电流从0.03跳到0.65后又跳到0.03一直这样重复.望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主板上可能有短跑或虚焊的地方,主要看一下CPU供电,还有北桥等

网友:
主板可能存在短路或者缺少一组或者几组供电,也有可能是CPU坏或者北桥空旱

网友:
供电都正常的   CPU换了等一下加焊北桥看看

网友:
北桥同内存的问题的可能性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