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3000 装系统蓝屏,死机

楼主(2008-10-30):
客户送修机器称无法按装系统。按装完系统后死机,蓝屏。此机器是联想新款机器,原机带VISTA系统。客户自己改装XP,就是无法正常按装。故障现象:1. 正常按装完成后,启机后,兰屏。
                           2. GHOST系统后,GHOST后,无法进入系统。
工作:此机器250G硬盘,用DM重新分区。GHOST系统还是无法进入系统。进入BIOS程序,发现硬盘工作模式不是IDE模式,改成IDE模式后,保存,重新GHOST系统后正常

网友:
感觉GHOST还是不太稳定
用番茄花园SP3安装盘就挺好
集合了SATA驱动

网友:
品牌机有些装不了GHOST

网友:
新手问个问题"硬盘工作模式不是IDE模式"..那是什么模式??

网友:
对,不是IDE模式是SATA模式吗?现在的品牌机是有些不支持GHOST ,我遇见过华硕的和联想的都要硬装才行。

网友:
好象有几宽品牌机必须装  VISTA系统    我遇到 过华硕的      我问过售后上的

网友:
联想机不是有一个用SHIFT+B可以还原以前的系统吗

网友:
我也遇到过联想机子用GHOST装不系统的(SATS硬盘的),可以说是不能用GHOST,一用就定格在进入GHOS的画面上,我的办法是把硬盘拆下来在我机子上GHOST,GHOST完后第一次重起就把硬盘再挂回去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是在联想之前已经给你做了备份的前提下,在以前做这个备份还要密码的,一般只有维修站的人才知道,还有就是如果主板坏了更换了主板有些不刷BIOS是做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