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K7U 跑F1

楼主(2008-10-30):
原来故障是不跑码,我清除cmos后出现跑C1后紧接是F1。插不插内存一样,供电正常
清除cmos

网友:
查内存供电 时钟等,压一压北桥看有没有空焊。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时钟没有问题、bios一刷新

网友:
可能内存坏了啊!!!!!!!!!!!!!!!!!!!!!!

网友:
内存没有问题,我在别的吧板子上试过

网友:
如是单桥请加焊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