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急自制锡球

楼主(2008-10-30):
应急自制锡球
先剪大小一样,然后用风枪吹下。

网友:
不是吧,锡球又不贵,你这大大小小的,怎么用啊

网友:
是不是还要用钢网当筛子选一下,楼主有创意,成本很低啊.

网友:
我晕...什么强人都有啊,哈哈...

网友:
确实不错啊,不过大小应该不一样。

网友:
使用时芯片上适当加点压力,还可以,但珠子宜小不宜大。照片不是很请楚,其实珠子是很均匀的,我是用特制剪子加工的。

网友:
哇,这么大的珠子能用吗?

网友:
有创意 好 :) :)

网友:
强人真的太多了。呵 :lol

网友:
维修高手就是点子多,才能是高手

网友:
以前我也做过,效果还可以。
那时候连钢网都没有。
整个bga完全手工!

网友:
好创意,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不过楼主说得不全面,锡球都自己做,估计钢网你也不用的,说说看,怎么把你自己做的锡球植到芯片上去,还有估计是用风枪做BGA了,连锡球都自己做了,那么BGA返修台也不会有的了,搞个从做锡球,手工植锡球,还有手工吹焊BGA的全过程视频,楼主就真正强悍了。

网友:
楼主真是强人。向你学习

网友:
其实现在同行们没这个必要费神,我只是为做一片野猫4110专业显卡BGA才被迫的,此卡因散热片脱落,造成芯片脱焊,加热补焊时没注意把显卡放平,造成失败。重做BGA时才发现此芯片锡球特殊大,无奈,才出此下策。

网友:
看来方法是被逼无奈啊,顺便说下野猫的卡很贵啊!

网友:
正为是否买锡球犯愁呢,楼主的方法可先借用一下,待生意可以做时再买成品锡球。

网友: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创意,有意思.太有才了

网友:
破马长枪定乾坤,超级佩服,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