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短路。。。

楼主(2008-10-30):
478板本来自动触发,重复几次开关后竟然不开机!最后发现原来是12V短路了,但MOS没有坏啊,什么问题啊.......请教高手

网友:
你说的12V 短路   是小4针上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是20针的!!!!!!

网友:
丫的,你知道什么叫短路。把你的问题讲清楚好不。

网友:
看看接系统风扇接口处是否歪针短路了,PCI槽里面是否有倒PIN.

网友:
短路就是12V对地为0!难道不是短路,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