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p4BP-MX/s主板不运行

楼主(2008-10-30):
清华同方机,头天没任何问题,第二天开不了机。在坛里学习几天,经查AGP供电管1.5V对地0.几欧,SB较烫,拆掉供电管不烫,测试卡+5、+12V、-12V、osc、bios、clk常亮,run、rst不亮,数码管不显示。请问大家:可能是哪的毛病?该查那里?是不是SB挂了?第一次修这么大的故障

网友:
AGP供电管1.5V对地0.几欧,多半北桥坏

网友(2009-04-02):
这种主板大部分是北桥的1.5V供电没有输出,导致开机后南桥发烫,换过之后一般都会好的,如果南桥真的坏了的话,那只要通电不用触发的话南桥也会发烫的。技嘉有几种型号的主板也是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