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微945GC问题

楼主(2008-10-30):
今天修到一块945GC的主板,上3。0以下的单核CPU和双核都可以开机,但是3。0以上CPU都不开机不管是赛扬还是P4都不开机,请教高手

网友:
以前遇到过915的板子  不支持CD3.2的

你的板子原来上3.0以上的U正常吗?

网友:
以前是正常的,都可以上的,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你把CPU座加焊看看

网友:
GC本来对哭瑞以下的CPU支持不好,你要上CD或者P4的CPU要找GZ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