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18不加电维修一例

楼主(2008-10-30):
接到板子的时候已经被修过,发现电源接头处的保险被摘了,补上后经测量没有3V和5V.
输出ICPS5120输出了3.3V给EC  LPC47N254,但是IO不工作,于是换掉IO,换后3V,5V电压输出正常,电源指示灯亮,但是仍然不加电.怀疑南桥,因为PS512给了南桥3.3V电压,IO也给了5V反馈.于是换掉南桥,加电测量,发现电源指示灯不亮了,3V和5V又没了,怀疑IO被烤空焊了,于是加焊了一遍,还是不行,加焊PS5120,还是不行,..没招的时候,拿起板子仔细观察,.原来脱锡的时候不小心把锡摔到了PS5120边上的1个5条腿的管子上,锡脱掉,插电源,OK了..

网友:
好经验.由于我是新手,我想问一下楼主是怎么测的5V反馈的,,请指教一下

网友:
型号怎么不写准确哦, 容易误导的吧;  PS512----〉PS5120吧, I/O应该是 EC  LPC47N254, 看了半天才弄清楚;

网友:
谢谢LS提醒,写的太快没有注意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