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供电

楼主(2008-10-30):
今天休了一块主板 七彩虹的什么型号我忘记了
就是一个桥的那板 am2的cpu
刚一开始 看到内存旁边的电容全坏掉了
1500 6.3的
后来测内存供电低  测内存供电g极没有电压 电源管理芯片是rt9202 用9600代换之后
g极有3v左右电压 d极原来是5v左右
这样s输出0.7v左右电压
我想问一下是不是北桥损坏
不通电状态下测量内存供电对地阻值是40多 开机状态下是700多
不确定是不是桥的问题 还是供电管没换好
听说供电管拿hip6602也能换 拿hip6601换了 效果还是一样
希望大家能给我提一点意见

网友:
am2系列的板子上的内存和北桥没有太大的关系 内存是挂在SOCKET940脚座里的

网友:
这样啊 我想就应该是内存供电的那个电源管理芯片换错了
谢谢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