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花屏,求助

楼主(2008-10-30):
我的笔记本是03年买的toshiba tecra s1系列的,独立显卡,ati radeon 9000 ,前几天系统升级sp3补丁的时候提示有两个文件丢失,第二天就无法开机黑屏,然后我就开始重装系统,这个中间就开始出现了花屏的问题,由于中间换了几个系统碟都没装进去,电脑就在没进windows之前就变的花花绿绿的一大片,后来终于装好了系统,进入windows虽然情况好一点了,但是还是会花屏,或者出现好多白点白线,看电影的时候出来一片蓝点红点白点
  我的笔记本上了两根内存条一根现代256一根是金士顿512的,而且频率也不同,但是我现在上单根也还是会出现花屏的现象,给维修站打电话光说只检测就要160,不知道该怎么搞?
  指教指教小弟

网友:
我接也花的话,那就是显卡虚焊了...............可以先把内存拿下来一条试试...

网友:
一定是顯卡,而且很難做好,東芝S1的板太脆了

网友:
我把内存已经拿下来一根了,现在的情况是大部分时候是好的。偶尔出现小规模的白线白点。

网友:
HEHEH 呵呵 我看是显卡把

网友:
外接运行DXDIAG测试显卡!通过换屏,不通过显卡!

网友:
是GPU与显存之间数据传输有问题,用测显存的软件测一下,看看是哪个信号有问题,如果测试结果只有一个信号出错一般是有空焊,多的话就要换BGA了

网友:
我昨天用那个r6memid测了一下,3 5 6 7 14测试不通过,这什么意思

网友:
楼主可能不是搞维修的..这现象应该是硬件问题了.送修吧...排除屏线接触不良就是屏或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恩  我不是搞维修的,我搜索找到这里就求助一下,我现在有时候好好,偶尔也花屏,有没有必要去修啊

网友:
3 5 6 7 14测试不通过,这几个数据线是集中在一颗显存上,查图纸,找出这个显存加焊试一下

网友:
看样子你不太想送修,说点你自己能做的,用软毛刷把内存槽刷一下,刷油漆的那种刷子也行,用橡皮擦把内存金手指两边也擦擦,显卡也会共享到虚拟内存的,做好了跑3D看看,能过个两关就将就着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