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天运130D如何解密

楼主(2008-10-30):
开机就要输入密码, 谁解过这样的机子呢?是不是要刷bios呢?但是找不到资料呀,郁闷,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

网友:
RTC放电不行么, 拔掉BIOS电池

网友:
以前的机子放一下电就可以了!现在不大清楚!一般要换I/O!

网友:
神舟国产老大.怎么资料就少得可怜呢.
希望内部人士能共享些神舟电脑维修资料...

网友:
放过电了,不行 ,刷bios可以吗  可是也没有资料

网友:
刷BIOS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
打电话问神州客服吧 他们能解决

网友A:
最终还是找到问题的点了,其实主板上面有个开关,关掉就可以屏蔽开机密码。但是打开的话还是要密码的 ,不过问题到是解决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终还是找到问题的点了,其实主板上面有个开关,关掉就可以屏蔽开机密码。但是打开的话还是要密码的 ,不过问题到是解决了 。

你是怎么知道那个开关的?

由是如何判断开关可以控制密码的?

网友:
那个开头好像是开的时候是ON关的时候是OFF,关了密码可以屏蔽掉了,打开了就又要密码了,就是开机直接跑过密码的画面直接进系统

网友:
强啊,连那个开关都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