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载液晶电视白屏

楼主(2008-10-30):
路过的朋友帮忙,车载液晶电视白屏,此屏为SHARP TFT真彩,查资料测电压各种正负电压基本正常,COM端为+5V,用示波器测无波形。不知是否正常,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
没修过
期待高手来指导下

网友:
不知道,期待高手的到来

网友:
白屏一般屏坏可能性大

网友:
找到故障了,屏坏了,发现有一裂痕,估计摔过。在边缘处不仔细看看不出来,有几处行选通线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