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17寸液晶显示器半幅黑屏

楼主(2008-10-30):
一台海尔17寸显示器上半部分图像正常,下半部分黑屏,中间分界清楚,那位高手指点一下故障点。谢谢

网友:
屏问题的可能性较大.一般出在屏的驱动IC和软屏线上面.

网友:
灯管或屏驱动

网友:
屏侧边条的问题,需拆屏去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