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LENOVO L193 Wide(冠捷科技生产)的MCU程序

楼主(2008-10-31):
寻找LENOVO L193 Wide(冠捷科技生产)的MCU程序
今天接修了3台,分别是 冠捷,晶冠,群康科技生产的,外观一模一样,但是内部结构,MCU程序都不通用。
太失望了,本来想的是有3台可以对比着修,没想到会出现这种情况。。。
顺便把我备份的
LENOVO L193 Wide(晶冠科技生产)的MCU程序

发上来。

网友:
只见过AOC生产的这种机型,其它的没见到呢,晶冠的质量很一般

网友:
l193程序

l193程序.............................

网友:
今天也遇到一款这样的显示器,L193Wide,不通电,其它的地方排除,剩下MCU了,用论坛上面的编程器在线刷,视频板不通电,怎么个刷法,请教了,

网友(2009-02-20):
请问你的LENOVO L193 Wide(冠捷科技生产)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2009-04-04):
不知楼主找到LENOVO L193 Wide(冠捷科技生产)的MCU程序了吗?我也遇到一台,故障现象是白屏和横的色带来回切换?

网友:
你这个程序应该是解决L193Wide且对内机种为T96SM4NDW7HGNJ死机无画,解决 Lenovo L193Wide T96SM4NDW7HGNJ 批量性存在菜单亮度、对比度等选项设置无法保存的不良AOC原厂发布的技术通告中带的程序,根本不可能是你备份的!如果是你备份的,怎么可能文件名与AOC原厂发不程序文件名一字不差呢~~呵呵

网友(2009-10-14):
非常感谢楼上上传的程序。我今天碰到一台MCU程序坏的。上580U已写OK了。多谢了!

网友(2010-03-23):
是晶冠代工的吗?

网友:
请问:LENOVO L193 Wide(晶冠科技生产)的MCU程序有吗?能否传上来,谢谢!或QQ:407935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