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5主板,每一次都要按复位先有可以着到机

楼主(2008-10-31):
我有块杂牌815主板,每一次都要按复位几下先有可以着到机。供电正常,内存时钟只有1。45伏,正不正常?还是复位问题?

网友:
占个位置

个人认为应该是开机电路和复位电路问题, 你测下 32.768KMH晶振看看是否起振, COMS电池电压正常不,  测量 ATX电源14脚连接的三极管开机健瞬间有无跳变 高变低,如故一切正常 你就加焊下 I/0 . 如果 ATX 14脚 开机瞬间没有跳变 或按复位有跳变 你就应该 查重点  一个是开机电路一个是复位电路 但我想还是开机电路出现了轻微问题.  个人观点袄.

网友:
昨天刚修了一块一样问题的845主板,有一个PNP的三极管坏了,换了OK

网友:
好。我试试

网友:
是着不到机啊.不是开不了机.......每一次都要按复位几次才可以着的了机.复位开关针有3.9伏!正常吗?

网友:
看看CPU供电虑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