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nc 4010内在存供电短路

楼主(2008-10-31):
康柏nc 4010,能上电及跑数.跑至近1d左右掉电.
查内存附近一芯片lp2996发热.得知此芯片把2.5v转为1.25 v给内存使用.其2.5v供电正常.拿掉后发现输出脚(pin 8)对地短路,此时并没有插内存.试加1.2v电烧此位置,电流0.5A.找了一天找不到什么发热的.请教各位此情恍有何思路?

网友:
跑电路慢慢一点点找吧,看看排阻排容,注意一下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仔细找了一个小时找到一个小电容更换后,短路排除。1.25V 己经有了。但开机后跑70就掉电了。查了所有供电芯片及场管ok。
请教各位有何高见?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显卡问题? 此机为集成显示,会否为北桥问题?

网友:
应该是不认内存吧。量量排阻。不行就换个北桥试试

网友:
北橋, io己換故障依舊. 打內存對地阻值正常.
己查所有電容没有短路.
請教各位還有何可能性呢?

网友:
没有方法下,更新bios。想不到它马上跑数不掉电。
关机再试一下,结果变成整机不能启动,但有待机电流
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