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IBM笔记本T21,开机硬盘灯亮一下就关机了

楼主(2008-10-31):
我有IBM笔记本T21,开机时,只硬盘灯亮了一下就灭掉了,应该是主板的原因,不知道高手们一般是坏在主板的哪个地方?请赐教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问题

网友:
你是用户吧?
这是老的典型的ADP3421 3410故障
建议找专业的修修吧,

IBM T21本本,一台按开关后,面板指示灯一闪即灭,另一台开机运行1小时后,自动关机后不能触发(不稳定)?
维修方法:此种现象与CPU核心供电的控制IC ADP 3421有很大关系,两台笔记本更换此IC(ADP3421)后,本本OK。
注:如果发现此IC有问题,给客户维修后要续保三个月,最好把ADP3410一起更换。

网友:
恩 楼上说的没错  以前也修过这样的故障 可以算是T21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