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845清华同方的品牌主板故障

楼主(2008-10-31):
我有快华硕845清华同方的品牌板子,故障时这样的,512M内存插上就过不了了,跑到b0就熄掉了,然后有自动开机可是还是跑到b0又停掉了,换了一根128的,就好用,512M内存也换过了,还是不行VCC和VTT电压都正常的,没发现有什么异常现象,请高手们帮小弟看看,会不会是北桥的问题还是BIOS的问题,还是有其他的问题???小弟先谢谢了。<<主板的型号是P4BP-MX/S.>>

网友:
你的512M内存是单面的还是双面的,有些主板挑内存.

网友:
我换过单面的也不行啊,就是过不去大一点的内存

网友:
建议刷个BIOS试试 。

网友:
这是个品牌版会不会不好刷,是清华同方的

网友:
我也遇见过,那个是不认256的
但是那是一块462的板子上边 被人修过北桥下边烧过一个电感
他直接飞了一跟线过去
我估计和北桥烧电感有关

网友:
内存部分的供电、时钟、系统管理总线查了没?
2,先把网卡芯片卸了
3。,换I/O

网友:
刷个BOIS好了,上次有块主板,参数是支持667的内存的,可插上就过不了,只能用533的,后来刷个BOIS就能用667的

网友:
看那么多诊断卡 貌似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