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问个问题。

楼主(2008-10-31):
因为电源造成的硬盘故障,可以用软件修复吗?
事情是这样的,用了一个负载能力差的电源带,开机就保护了。后来换了电源里的几个电容,可以开机了,硬件自检可以看到硬盘,但是不能从硬盘启动了,硬盘发出的声音有点不对,哗哗的声音。真郁闷。
硬盘

网友:
1:分清楚是板子的问题还是磁头的问题?固件的问题?
2:软件仅仅可以修复固件区域的问题,
3:软件不可以修复硬盘板子上的硬件问题,比如电容烧了,还需要电烙铁的

网友:
哦,谢谢,看来我还是要学习啊,好多东西都不懂。
多谢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