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NF4主板找不到网卡

楼主(2008-10-31):
硕泰克NF4主板找不到网卡,我将BIOS清零后还是不行,主板自代集成网卡和加的独立网卡都不行,无法找到。主板型号是硕泰克SL-NF4-754R1L.主板其他没有问题将系统重装了一样的找不到。不知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谢谢你的指点!!我已经修好了。换一个网卡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
取掉也行000000000000000000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