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网卡热插拔会造成什么故障

楼主(2008-10-31):
南桥烧坏吗会

网友:
最好不要热插拔,有短路的话会的,至少会烧坏PCI设备,不支持热插拔的不要热插拔

网友:
谁知道呢热插拔点不亮了

网友:
PCI线基本是直线走南桥 的。自己想去吧

网友:
有时开着的机的时候,我会直接拔诊断卡的,但都没事,以后还是小心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