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2内存只显示256

楼主(2008-10-31):
一块升技845主板,上512的内存只显示256,再换一条512的内存也是显示256(内存用在其他板上可以正常使用)。并且开机一个多小时就蓝屏,重新启动又可以开机,再用一个小时左右也会蓝屏。请指教

网友:
先查下内存供电是否稳定,还有滤波电容漏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