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31):
一块斯达客845主板,为不过内存,供电全部正常,I/O换了,拯段卡跑R8,就不跑了,不插内存有报警声.
主板
求助

网友:
不过内存跟I/O的关系很小,不要动不动就换I/O,这样会扩大故障范围,查内存工作的条件,上拉排阻的阻值,

网友:
因为查了南北桥供电正常,手上又有好的 IO 所以就先换了IO ,上拉电阻的阻值都正常啊,CPU座也清洗了,量了CPU座没有虚焊. 供电管也换了,不知道现在该查哪里了,请指教.

网友:
使劲压北桥看他过不过

网友:
压北桥看他过不过
量了CPU座没有虚焊

网友:
你加焊一下北桥,看看好不好

网友:
修板我认为一般有一个原则,那就是先软件后硬件。BIOS有问题也会导致不读内存。你可先清除一下CMOS,有条件的话可刷一下BIOS。
如果还是不行的话,你就查一下内存工作的几个条件:供电、时钟等几个。如果还没好的话,那就只有干掉北桥了。

网友:
你都查了电压正常,又换I/O了等!应该看看南桥!南桥有问题也会导致不过内存。

网友:
刷BIOS
内存电压,时钟.SDA/SCK
这些检查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