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自动断电

楼主(2008-10-31):
昨天遇到了一个机子,刚刚开始是内存没有过,我换了一个插槽,好了,可以正常工作了!
    可是客户带回家却说主机启动到输入密码的时候自动断电,我又让把主机拿过来处理,
    我换了电源,换了内存。。。可以换的我都换了,故障依旧!
    后来我把开关,重启键(都是独立的)全部拔掉,开机竟然可以工作了,
    我又一个键一个键的试,发现只要把重启键一插上,故障依旧,
    我反复试了好几次,都是重启键插上,故障就出现了!
    后来主机没有插重启键,让客户抱回家了!
    我百思不的其解的是,重启键没有逐发,插上后,为什么运行不到一会就自动断电,
    不插重启键就可以运行呢? 请教各位老大们!

网友:
这应该是重启按键坏了,有漏电,换一个就行了

网友:
这种问题遇到多了,3#说得对!!

网友:
cmos供电,正常不,cmos供电低于3.0v好像会出些稀里糊涂的问题的

网友:
这一般都是复位键坏了给他修机箱换个复位键不就OK了真是服了

网友:
就是reset键短路,我遇的多了 ,呵呵。

网友:
是呀,楼上说的都对呀,这种情况应该是复位开关出问题了,你把它换了试下,我以前还遇到过一些机子,是只要插上小喇叭,就会蓝屏,不插,没有事。

网友:
换条复位开关线就行了

网友:
重启线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