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威P305D可调电源自动升降电压

楼主(2008-10-31):
手上有个龙威P305D可调电源自动升降电压,看样子也不是坏的离谱,想修起来,不过这东西不是很懂的,请高手帮帮忙

网友:
没看懂你的问题到底是啥?

网友:
就是电源你放着不动,它的电压会自动升,或者降

网友(2009-06-09):
意思表达不清楚。对于这种输出电压上下波动的,应该着重检查电位器有无解决不良问题,取样电路是否开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