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无法点亮,请教维修方向.

楼主(2008-10-31):
一块联想主板,SIS芯片的。插上电,风扇转一下就停了,
但我测了,对地打阻值都正常,板上电容正常。
没有头绪,请帮忙诊断一下。

网友:
转一下就停,一般可以认为是短路造成的,你再好好测测关键点短路没

网友:
3.3V ,5V ,12V 都正常。很奇怪!

网友:
看下CMOS跳线!

网友:
电源保护了,跑开机电路线路

网友:
查开机电路先

网友:
肯定有地方短路,
你测一下MOS管有没有穿的
一 般短路的扳子还是能修的好的

网友:
这是明显的短路电源保护现象,仔细查一下肯定犹大件击穿了,还有那电容啊,有些不饱也会短路的

网友:
首先你要判断是不是短路

你开机后  自动关机
测ATX 14  如果是高电频 那就表示不是电源保护 是 掉电
如果是低电频  那就是短路 电源保护

首先 我来讲下 掉电的维修
1  COMS跳线 有没有跳错
2 SIS芯片 一般是低进低出 就要考虑 开关排针 5V 是不是变成了低电频(就像强制关机 一般4秒)

保护维修
首先你要明白一点 CPU 北桥 南桥 电流电压过大 才会引起报复 所以一般只要查4大供电就好了
1 你先不插小12V
如果 不掉电 那就表示 是CPU 电压短路
如果 掉电 就表示 5V 3V 短路

CPU 电压短路 一般为MOS 击穿  IC电源芯片
测CPU 附近电感 阻值 与正常板比较

5V 或3V 短路一般为 南桥北桥
A14是不是短路 USB 是不是短路
测提供2.5 V 等电压的MOS管

网友:
先换一个电源试试,我上次修一台电脑,就是这样的,后来换了电源就好了,经检查是电源质量太差,输出滤波电容坏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哈哈,七仔不愧是月饼的好徒弟

网友:
个人认为是CPU供电这部份短路了。我修过很多板子。只要一上电就保护的八成以上都是CPU这部份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