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的I/O芯片问题

楼主(2008-10-31):
请问技嘉IT8712F-A 0534-IXS M27T6GGB这个I/O有什么其他型号的可以代用?

网友:
GB  开头的   IX后缀和GX后缀的可以通用的

网友:
技嘉的IO是专用的。后面要带有GB的。前面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
前面一样是指什么一样?是不是前面是IT8712F-A,中间带IXS还是IX?后面带GB的都可以通用?

网友:
请楼主说具体点,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