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外接高压板改线问题

楼主(2008-10-31):
方正fv726是电源高压一体板,外接高压板不亮,给高压开关外加3-5v可以亮,为什么接到ad板开关针上不亮呢?(针上有3.75v电压,),在线等待!!!!!!
求助

网友:
这个电压是否就是开关信号?会不会是反向了?要么把开关信号连到电源指示灯的一端(为双色,取其一)

网友:
改正:外接高压板,高压信号开关线3.75被拉低了变成1.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