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吋KTC显示器(CRT)问题

楼主(2008-10-31):
该显示器从开机自检到进系统这段时间,显示器屏的上四分之一部分,有横白条,图形压缩,下面显示正常。进系统后,如果把刷新率调到70以下,也有这种情况。请各位这种情况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
检查一下场块部位。。

网友:
故障可能在场电路,换一下场试试

网友:
谢谢,故障是这个地方。

网友:
场输出相关电路问题.先测量场输出IC的正供电是否正常.如正常.检查场输出泵电路.

网友:
场供电电容不行了吧,有没鼓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