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个什么原件啊?

楼主(2008-10-31):
网卡上带的黑方框是什么啊?有什么作用?如下图:

网友:
网卡的隔离变压器

网友:
有什么作用啊?

请问孙老师,有什么作用啊?

网友:
请问这个元件容易坏吗?

如果雷击的话,网卡容易坏,那这个元件会坏吗?

网友:
好像雷击都是网卡芯片坏,这个元件不容易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