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开机主板BIOS都自动清零

楼主(2008-10-31):
我的V星865PE-NEO2主板,每次开机BIOS都自动清零,必须要重新设置。主板电池换了好几个了。热启动没有这种情况。请各位知道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CMOS针上的电压大于2.5V

网友:
电池座接触不好..跳线帽氧化

网友:
这是个很简单的问题  电池座子和COMS电压和相接的电路  没有多复杂的

网友:
进BIOS查主板电池电压有2.8V多,主板电池座子查过没问题,跳线也没氧化,这板子出现这问题后也送维修部修过,说是清零的跳线帽旁边的一个分额二极管有问题,师傅把换了当时也正常了,但用了一天,又出现同样的情况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二极再换一个而且要把和二极管相连的电阻换了。

网友:
可能是BIOS芯片坏了。我以前见过这样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