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测CPU温度为70度,但用手去摸,却一点也不热

楼主(2008-10-31):
前几天,天气较热,有三台电脑自己关机了,打开电脑进入BIOS一下,都六十几快七十度了,随后打开机箱,摸摸风扇,一点都不热,正常温度,拆下风扇摸下CPU,也是很正常的温度,一点都不热啊。。。搞不懂?

网友:
补充:

我在运行时去摸一下它也 是不热的啊,怎么主板就测到它快七十度了呢,(主板没问题,我换过板了)

网友:
热敏电阻的问题了
能正常用就行
不搞也行

网友:
都自动关机了,还没问题?
要是我把BIOS的温控关了,它还会升到差不多100,然后又是自动关机!.

网友:
没看到你写自动关机
呵呵
扫扫灰尘
上点硅脂
风扇上点油
大概就这些了
要是还温度高
等高手来答了

网友(2009-03-18):
这儿的一个网吧的主板也是这样的问题。BLOS里面检测的温度很高,但是拆下风扇CPU都是温温的。有时候把CPU取下来弄弄在装上去能管几天过几天又不行了。请高手踢教

网友:
换过一个IO就OK了。。

网友:
建议换一个功率大一点的风扇,再把cpu加点导热硅,试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