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电容后烧北桥的原因初探

楼主(2008-10-31):
今天收了两张坏板,杂牌845GL,CPU供电处电容爆浆

用表打离CPU供电点对地电感没有短路,估计换了电容就会好………………

将电容换好以后,上电,瞬间断电!
再换另一张:上电,也是瞬间断电!(脑子短路了,为什么不先检查一下第一张)

再测量,两张板北桥均短路了 :'( :'(

相同的是---两张板都有上管短路。可以这样分析一下:
上管短路-----电容实际工作电压超过额定电压-------电容爆------换电容---------继续上电-------12V直接供北桥------烧北桥

我估计很多朋友说的换了电容就烧北桥的原因就在此

光测CPU供电点对地短路否还不够,还需要测量上管是否短路。一些杂牌板的过电压保护不够灵敏或者根本没有,所以一旦上管短路就烧北桥

损失了两张板,修好能卖200

一家之言,不妥之处欢迎指出

网友:
也有可能在没有换桥就烧了呢。。。。。。

网友(2010-01-17):
我个人修板水平是不高 但我检测步骤一个都不会少  所以这种错误我很少发生

网友:
技嘉845我也试过几张这种问题。。。晕死了

网友:
请问超版,我们测北桥是否短路的时候是否应该把CPU拿下来再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当然要取CPU,你是哪样下手?比如打阻值还是量电压?

网友:
这个问题,其实很容易忽略,超版写出来能给我们引以为鉴,我个人做法就是,电容爆浆的,我一般先问客户有没显示的,如果是没显示的,习惯先量一下有没短路,再继续!

网友:
我想请教一下版猪,你是怎么测北桥好坏的,测北桥旁边的电容好以测它好坏吗。

网友:
今天收了两张坏板,杂牌845GL,CPU供电处电容爆浆

用表打离CPU供电点对地电感没有短路,估计换了电容就会好………………

将电容换好以后,上电,瞬间断电!
再换另一张:上电,也是瞬间断电!(脑子短路了,为什 ...
引用 网友B:

我们的GL板子才卖55元,不集成的50元。。

还得没修过的,,,

网友:
上管短路的话  好多时候都要烧北桥的啊

网友:
保护得不及时,虚设,一般都是直接换,也没有测

网友:
可能是你没有换电容之前,北桥已经坏了,只是没有检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