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15寸宽屏怪故障.

楼主(2008-10-31):
机器拿来是没显示,检查是灯管坏了. 然后给客户报价,客户答应要修了.之后就换上了灯管,本来心里高兴着等着收RMB  ,谁知装上后,接主机没显示. 显示器指示灯为绿色.    不接主机的时候指示灯为黄色.   显示无信号.     驱动板是RTD2023L     有谁修过这个故障啊?

网友:
说清楚点   这款机器的主板跟程序我都有要的话明天发个程序给你

网友:
还不清楚啊!~~~~~  现在故障是不把显示器的VGA 头接到主机.   然后开显示器      显示器有显示 , 显示为“无信号”

指示灯亮   为“黄色”     可是你一接到主机之后就什么都没显示了,不过灯管是亮的。  指示灯变了绿色!就是没图象

网友:
论坛里有这样的帖子,你看看是不是亮度.对比度调最低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调一下亮度和对比度,看是不是调到最低了,调高一点试,不行的话.可能是信号没输出到显示器,显示器只测到已经接上电脑.电脑的显卡是不是有问题,或显卡的接头接处不好.你可以晃动接头.或换台主机试一下.有条件的话,把显示器的数据线换一条试试.或显示器内部接处不良.看看  千万别漏插插头..

网友:
听你这么说,感觉是电脑分辨设置太高了.显示不出来了.

网友:
重刷一下单片机看看》

网友:
真的有可能是显示器刷新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