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一块板子,是神州的板子?

楼主(2008-10-31):
型号是ha-533e-ml这个主板,开机排针上有3.5V左右电压。但是按开关键,不开机,若是把绿线,直接黑线短路可以开机。但我看着COMS电池旁边有一个X2的晶振好像坏了,请问这个晶振要怎么测好坏呀。还有怎么带换呀
不开机

网友:
用二极管档测,两引脚的组织应该在800以上

网友:
晶振找一个换上去不就知道了吗?开机线路可能断线或有零件坏了

网友:
我刚才换上一个,不行呀,这个板上没有32.768晶振,那上是在25.000F50旁边,各位有这个板的资料吗?帮忙查查,我刚才去网上查了,关于这个板的资料太少了

网友:
开机针连接有一小电阻,看有没有开路

网友A(2009-11-15):
这快板子是两个电源插座中间那个我Q18三极管坏了

网友:
找一样的换上最直接

网友A:
BC846A 原型号1A NPN 250MHz 65V 100mA 140 BC856